[求助] pt时序分析,发现工具把普通门单元认为是sink?

楼主(2025-06-20):
Startpoint: pd_en (input port clocked by clka)
  Endpoint: u_dg/u_ter_ctrl/u49
               (rising clock gating-check end-point clocked by ck50)
  Path Group: **clock_gating_default**
  Path Type: min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a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00       0.00
  input external delay                                  200.00     200.00 f
  preload_en (in)                                         0.15 &   200.15 f
  u_scan_en/u2/ZN (INOR2V2)            0.55 &   200.70 f
  u_dg/u_timerl/u13/ZN (NAND2V2)            0.16 &   200.86 r
  u_dg/u_timerl/u49/A2 (NAND3V1)            0.00 &   200.86 r
  data arrival time                                                200.86

  clock ck50 (fall edge)                              10000.00   10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15   10002.15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   10002.15
  clock uncertainty                                       0.60   10002.75
  u_dg/u_timerl/u49/A1 (NAND3V1)                   10002.75 f
  clock gating hold time                                  0.00   10002.75
  data required time                                             10002.75
  ------------------------------------------------------------------------------
  data required time                                             10002.75
  data arrival time                                               -200.86
  ------------------------------------------------------------------------------
  slack (VIOLATED)                                               -9801.89

这种把别的门认为sink端,导致时序分析错误,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确认没问题用set disable clock gating check设掉不检查就行

网友B:
gating check, 你这个pre——load_en 信号最好先存一拍, in2 gating  不是很好, 新手设计吧,写的啥代码呀,有点菜啊

网友:
另外,关于gating check 你需要去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没问题用set disable clock gating check设掉不检查就行

感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ting check, 你这个pre——load_en 信号最好先存一拍, in2 gating  不是很好, 新手设计吧,写的啥代码 ...

对的,后端菜鸡哈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ting check, 你这个pre——load_en 信号最好先存一拍, in2 gating  不是很好, 新手设计吧,写的啥代码 ...

这种通常是假错确定了。您说的设计是指dc这步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