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skill

楼主(2025-06-20):
有没有大佬会skill的:
通过skill调用其余library中的symbol并且连线,打lable

网友A:
用kill选择需要的话器件,然后用按空格的函数生成line。通过检测生成前后的总line来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ill选择需要的话器件,然后用按空格的函数生成line。通过检测生成前后的总line来获取 ...

通过skill直接生成可以实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skill直接生成可以实现吗

可以的,去学吧,gpt能自动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