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SMC的28nm库中DC使用的库文件在哪里呢?

楼主(2025-06-20):
请问TSMC的28nm库中DC使用的库文件在哪里呢?图里是28nm库下载后的文件结构

网友:
在最下面哪个pdk里面吧

网友:
logic,找xxx.db

网友(2025-08-05):
logic -> nldm -> db,
借楼,有tf文件吗?

网友:
这里面有个表格有描述工艺角和参数的包的,这个流出来的版本我记得好像logic里面没有那个表格,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给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