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PA输入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5-06-20):
请问各位大神,我在做PA的输入阻抗匹配时,单独把输入阻抗设为port和50欧姆匹配时,是满足结果的,为什么把匹配电路放入整体电路时,S11就不满足了呢?
前四张图是单独仿真时的输入匹配的情况。
最后一张是放入整体电路后,S11的情况就不行了

请问大佬们,为什么呀?哪里有问题(已经做过负载牵引和级间匹配了)

网友:
不知道你仿真整体电路的TB是什么样的?所以只能做几个推测性回答:
1.加上匹配结构后放大器core的电位是否正常?是否需要额外加一些dcblock电容和chock电感。
2.core的S12太差,也就是单向性不好,用50ohm测试的阻抗位置是33-j*7,更换源阻抗后,放大器core的阻抗都有变化
3.建议还是看一下原图,观察一下阻抗的位置,S11 dB值信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