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中约束项和DRC中rule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25-06-20):
tf文件中存在很多约束,这些约束和DRC rule中的对应项有何关系,二者的区别

网友A:
正规foundry完善的tf和drc rule是对应的。
drc rule包括tf里的并且有更多延伸。
个别情况下,针对数字工具的tf rule可能有些针对数字PR的优化,但一般不会违反drc rule.

网友B:
pr的rule一般是完整design rule的子集,而且主要是跟走线的金属和via/contact相关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foundry完善的tf和drc rule是对应的。
drc rule包括tf里的并且有更多延伸。
个别情况下,针对数字工具 ...

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的rule一般是完整design rule的子集,而且主要是跟走线的金属和via/contact相关的规则 ...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