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流片后怀疑是D触发器的hold time问题

楼主(2025-06-21):
我在这边设计了一个D触发器,但是它的保持时间只有0.15ns不到,使用smic180mmrf工艺,前仿真后仿真都没有问题,带着任何一个工艺角都没有问题,流片的时候出来的数字码混乱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这一块的问题,求助

功能是在QCLK7上升沿采样a[7]

楼主:
求助 这样是否有风险

网友A:
可以看看降频行不行,一般不会,反倒是假如省d触发器rst端会常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降频行不行,一般不会,反倒是假如省d触发器rst端会常出问题。

我现在没法降低频率测了,但是我降压之后输出有好转 听别的工程师说降压可以提高hold time 不知道是不是确有其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没法降低频率测了,但是我降压之后输出有好转 听别的工程师说降压可以提高hold time 不知道是不是 ...

最好还是在仿真上复现结果,比如仿真更高频率或更差触发器的时序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在仿真上复现结果,比如仿真更高频率或更差触发器的时序情况。
...

好的 我尝试复现 现在还没复现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尝试复现 现在还没复现出来

dff 在时钟ck ckb 有skew 很容易有问题  看下版图 有没有离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dff 在时钟ck ckb 有skew 很容易有问题  看下版图 有没有离很远

大概200um左右 算不算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200um左右 算不算远呢

用软件抽下p2p 电阻和电容看看哈  如果中间又有跳线和驱动其他门 感觉不太行  有这种问题的时候 就是将电源电压降下去 芯片可以正常   同一个dff一般ck ckb 都在一起的  画版图有点大意哈  见过很多次这种问题  仿真得加很大电容才仿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抽下p2p 电阻和电容看看哈  如果中间又有跳线和驱动其他门 感觉不太行  有这种问题的时候 就是将电 ...

感谢建议 我就是降低电压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