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电流镜负载的栅端长度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5-06-21):
如题,比方说是5V的管子,最小栅端为500nm或者600nm

我如果去做一个两级LDO,然后输出端有一个大的电容负载,这个时候我要把主极点放在输出端
假如说第一级就是一个简单的五管放大器,这时候要求第一级的输出阻抗小

①这个时候我需要把电流镜负载的栅长搞得尽可能的小,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再就是把偏置电流搞大点,也是有点作用的,但是这样成本较大,需要较大的提升功耗才有用

②另一个问题是脱离上述设计,加入把运放第一级的电流镜负载的栅长搞得太大,有什么可能的风险吗

③之前设计一个LDO的时候,整个环路的增益有40,50左右,输出3.3V,但是输出在不同负载下的输出变化很大,增益在大电阻负载下也有七八十,也就是负载调整率不好

这问题就来了,输出级是PMOS功率管,是一个增益级,但是在不同的负载在,这个增益级的增益变化就是非常大的,靠的就是第一级去保持住这个增益
这个时候,负载电阻小,主极点(输出端)及其靠右,就更需要把第一级的次级点右推了。
可是第一级就像上面说的,输出阻抗也不能太大,不然次极点跟主极点又太接近,也就是做不到右推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感觉指标之间全是冲突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