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时,schemetic上的float pin识别不出来

楼主(2025-06-21):
LVS验证时,schemetic有个float pin:A,layout上并没有打pin,但是LVS还是过了。
根据LVS Report,可以看出来这个float pin好像是被“过滤”掉了。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相关的SVRF语句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其他办法?

网友A:
这个问题似乎只能通过REPORT语句控制,你现在是schematic多了port,你在LVS OPTIONS/REPORT里面把LVS OPTION OPTIONS改成SPE,这样应该就会报错了

网友B:
LVS NETLIST INTERNALLY FLOATING PINS YES
这个命令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 NETLIST INTERNALLY FLOATING PINS YES
这个命令应该可以

感谢回答!
刚试了不行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似乎只能通过REPORT语句控制,你现在是schematic多了port,你在LVS OPTIONS/REPORT里面把LVS OPTIO ...

感谢,实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