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be vth 結果不正確

楼主(2025-06-21):
前輩好,我想用hspcie probe vth的波形出來看,但是顯示的波形是錯誤的,出現E-29,不知道是否語法有錯誤。

使用的語法:
1. .probe vthp=par('vth(xm0)')
2. .probe vthp=par('lv9(xm0)')
這兩種都使用過,都沒辦法正常顯示vth波形。

网友A:
要probe到mosfet的model,你这个还是subckt。类似于lv9(xm0.m1)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probe到mosfet的model,你这个还是subckt。类似于lv9(xm0.m1)这样

因為我是使用nch_mac的元件,他本身是一個subckt,那顆mos的元件名是xm0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是使用nch_mac的元件,他本身是一個subckt,那顆mos的元件名是xm0

是不是类似

.subckt nch_mac d g s b
xxxxxxx
m1 d g s b xx
.ends
你要probe到这个m1不是xm0

楼主:
netlist是寫
xm0 d g s b nch_mac l=xx w=xx ...後面是其他參數,沒有再包一個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