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当pin name和net name不一致时,电路抽出来的pin是以net name为准的

楼主(2025-06-21):
100资产
LVS验证,当pin name(B)和net name(net1)不一致时,电路抽出来的pin是以net name(net1)为准的。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办法,当pin name和net name不一致时,让抽出来的pin是以pin name为准的呢?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 PIN 和 net 没连在一块,net 需要连到PIN的中心位置,net的name才会和PIN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 PIN 和 net 没连在一块,net 需要连到PIN的中心位置,net的name才会和PIN一致 ...

可以保证的是,连一起了,朋友可以试一下。

网友B:
这种情况check and save 会报waning的,估计你没有看,pin name “xxx” collides with net name “yy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check and save 会报waning的,估计你没有看,pin name “xxx” collides with net name “yyy” ...

感谢回答!
只是会报warning,如果RD偷懒了,对于电路本身来说,也是OK的。

但它会影响后端验证,所以想知道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确实有这种情况。解决的办法就是不要让这种情况出现。可以这个SKILL脚本,当net name与pin name不一致时,改掉
net nam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只是会报warning,如果RD偷懒了,对于电路本身来说,也是OK的。

“如果RD偷懒了,对于电路本身来说,也是OK的。”   哪里OK了???你觉得电路是黄磊炒豆角--只管炒,不管熟不熟是吧?

用正确的电路得到正确的结果,巴适!
用错误的电路得到错误的结果,合理!
用错误的电路企图得到正确的结果,可怕!
用错误的电路得到错误的结果却企图把结果搞成正确的,更可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RD偷懒了,对于电路本身来说,也是OK的。”   哪里OK了???你觉得电路是黄磊炒豆角--只管炒,不 ...

说得太对了,电路都不自检,最后让版图背锅更可怕。

网友D:
我们都会强制要求电路不允许存在warning,你们这种net ,pin不一样的命名不被diss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RD偷懒了,对于电路本身来说,也是OK的。”   哪里OK了???你觉得电路是黄磊炒豆角--只管炒,不 ...

相当巴适

首先,"ok"是指不影响电路的逻辑;

其次,我更想表达的是,我们不追究于电路的过错,我们后端是否另有办法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会强制要求电路不允许存在warning,你们这种net ,pin不一样的命名不被diss才怪。 ...

您说的对,确实应该diss电路。

但我更想了解抽取netlist的底层逻辑。

网友E:
layout的net名字由系统生成,没法修改。建议在layout端口部分打上与schematic一致的label,方便后期维护。”有没有办法,当pin name和net name不一致时,让抽出来的pin是以pin name为准的呢?“,我记得这个可以,calibre中可以配置。

网友: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BUG,你想把BUG变成正确的,本身就是伪命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layout的net名字由系统生成,没法修改。建议在layout端口部分打上与schematic一致的label,方便后期维护。 ...

hi,请问在calibre哪里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