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C LNA设计求助

楼主(2025-06-21):
我将输入匹配好后,进行输出匹配时,发现输出匹配会影响我的输入匹配(如图2),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时候我看隔离度S12已经有-40db了。该怎么调呢

楼主:
现在知道是隔直电容太小导致信号看过去能看到阻抗导致的。当负载电感和电容都为1u时,此时输出阻抗是186-j*500,所以只用LC匹配的话,电容会很小,为了增大电容,我又并联了一个电阻,但阻值不打,只有60欧左右,导致增益降低了10dB。请问有什么办法使增益不会降低很多,且都能达到好的匹配吗?

网友A:
一个不行用2个啊, L型, PI型组合。哪里能用电阻做阻抗匹配的(很少, 纯电阻对信号的衰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不行用2个啊, L型, PI型组合。哪里能用电阻做阻抗匹配的(很少, 纯电阻对信号的衰减太大了)? ...

如果纯用LC匹的话,发现不仅很难匹,而且带宽很窄,我工作频率是3.3~4.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