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fb设计求助

楼主(2025-06-21):
本人是初始的新手小白,在公司需设计一个尽量低噪高增益的全差分二级运放,在cmfb上遇到了困难。在自己求助和学习后了解到,可以用一级cmfb去稳定两级,如我手画图所示,这样可以避免第一级运放的增益损失。但这个cmfb环路是不是有三级运放?如何保证他稳定呢?这个cmfb运放可以用简单的五管运放吗?
第二个问题是,能否使用这个gainboost的结构?我应该还是需要做两级运放,用gainboost的结构做第一级。因为我输入需要从0-VDD轨到轨,输出共模要求稳定在0.9V。

网友A:
一篇关于"gain-boost"技术的经典论文附上,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cmfb环路的输入级没增益的话,就可以看成只有两级。把cmfb的简化图画出来,当成一个单端运放去分析,就会发现也是个米勒补偿而已。
先把没gainboost的轨对轨输入差分运放调好。

网友:
楼上的兄弟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篇关于"gain-boost"技术的经典论文附上,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fb环路的输入级没增益的话,就可以看成只有两级。把cmfb的简化图画出来,当成一个单端运放去分析,就会发 ...

您好,我如图所接电路后,cmfb仿真的相位裕度是从0开始的,请问是为什么呢?正负反馈应该是没有接反的。

从0开始的相位裕度

从0开始的相位裕度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如图所接电路后,cmfb仿真的相位裕度是从0开始的,请问是为什么呢?正负反馈应该是没有接反的。
...

外面,运放输出和输入有没有接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运放输出和输入有没有接到一起。

接到一起了。是因为电路中存在多个环路,所以iprobe会出问题吗?所以仿真的时候需要把全差分运放接成开环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运放输出和输入有没有接到一起。

我给整个运放开环接了。电路图还是和之前一样,但相位裕度更看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到一起了。是因为电路中存在多个环路,所以iprobe会出问题吗?所以仿真的时候需要把全差分运放接成开环 ...

二级差分运放首尾相接时,cmfb是有一条正反馈环路的,此时stb受影响因此相位裕度从0开始。stb理论比较复杂,新手可以先从ac仿真开始,ac的相位不会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级差分运放首尾相接时,cmfb是有一条正反馈环路的,此时stb受影响因此相位裕度从0开始。stb理论比较复 ...

您好,我现在运放是开环接的,但cmfb stb的结果仍然不对。请问我的电路结构是有什么问题吗?

全差分运放开环接法

全差分运放开环接法

cmfb开环下结果

cmfb开环下结果

运放内部cmfb接法

运放内部cmfb接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运放是开环接的,但cmfb stb的结果仍然不对。请问我的电路结构是有什么问题吗?
...

先用ac跑一下吧,假如相位裕度特别差,tran瞬态100%震荡时,stb也大概率有bug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ac跑一下吧,假如相位裕度特别差,tran瞬态100%震荡时,stb也大概率有bug出错。
...

您好,手绘图是我接的两种ac仿真的接法,我感觉按理说他们应该都是对的。后面两张图是各自的结果,图一倒是和stb仿真挺像的。。请问我这个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ac跑一下吧,假如相位裕度特别差,tran瞬态100%震荡时,stb也大概率有bug出错。
...

您好,感谢您的指导与回复。我最后解决了。和仿真方法无关。我把运放第二级电流从300uA降到100uA乃至更低,stb仿真和ac仿真就都正常了就是具体原因还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