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op pr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5-06-21):
请教下,看到有人说两个问题,自己也不是很懂

1,top pr时,会有需求使用bus guide吗?做block level时,感觉没有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
2,top pr时,要做虚拟的绕线吗? earlyGlobalRoute,还是说不用做哦

网友:
1. 我猜有特殊timing或者routing需求的时候会用到bus guide,我也没用过
2. 任何design在preroute都会需要earlyGlobalRoute因为只有这样再加上preroute rc extract才能做sta
如果有说错请轻喷

网友(2025-07-25):
需要做下earlyRoute的,主要和看下floorplan ,  pin 位置,feedthrough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