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layout 问题

楼主(2025-06-21):
版图出现这个警告:Resistor square number is lower than model recommended value 5,user may sacrifice simulation accuracy!

是出现在一个差分对的MOS上,但是原理图仿真已经符合设计要求,请问这个需不需要更改?是红字提醒,所以感觉要重视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就是影响精度,用在差分对管上,一般对电阻值的精确度要求不高,要求的是匹配精度,所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影响精度,用在差分对管上,一般对电阻值的精确度要求不高,要求的是匹配精度,所以影响不大。 ...

好哒好哒,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影响精度,用在差分对管上,一般对电阻值的精确度要求不高,要求的是匹配精度,所以影响不大。 ...

老哥麻烦问下,我现在画版图一选电阻,ciw就弹出来报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能不让CIW往出弹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