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18 lic error LMF 02008

楼主(2025-06-21):
求助618启动报错:
patcher后,用python生成license文件,启动报错,如下
话说,patch时候或者生成license时候正常联网操作的,这个会有影响吗

[aa@aa IC618_T]$ virtuoso
ERROR (LMF-02008):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111, version 6.180 and quantity 1.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eda/cadence/lic/license.dat. The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s follows,     FLEXnet ERROR(-8, 0, 0):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Run 'lic_error LMF-02008' for more information..
ERROR (ELI-00138) Failed to launch application because license '111' cannot be checked out.
[aa@AA IC618_T]$ lic_error LMF-02008
ERROR (LMF-02008):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encryption code in license file is inconsistent.
This error occurs when the license file contains a corrupted FEATURE line for
the requested application. You need a new license file. Reinstall the license
file with Cadence Installation Software or contact Cadence support at
support@cadence.com for further assi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73675-3-1.html

我替换成你发的连接里面license后还是有问题,补丁也打过了

license需要手动改哪些地方吗
我用的是IC6.18.3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替换成你发的连接里面license后还是有问题,补丁也打过了

license需要手动改哪些地方吗

不需要改了,你之前的lic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改了,你之前的lic能用么?

不能,感觉好像就是license问题

我装的是IC618后安装了618.340hotfix,我试了一下重新只安装base,不安装hotfix就可以用了,我原来的license也可以用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2025-08-04):
引用 楼主:
不能,感觉好像就是license问题

我装的是IC618后安装了618.340hotfix,我试了一下重新只安装base,不安 ...

请问楼主之后解决了嘛?遇到了同样的问题(618.360hotf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之后解决了嘛?遇到了同样的问题(618.360hotfix)

没有,后面只装了base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