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Xilinx高性能NVMe主机控制器IP,AXI4接口协议,介绍手册

楼主(2025-06-21):
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
1     介绍
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可以连接高速存储PCIe SSD,无需CPU,自动加速处理所有的NVMe协议命令,具备独立的数据写入和读取AXI4接口,不但适用高性能、顺序访问的应用,也适用于随机访问的应用,同时结合外部存储器(比如DDR),使得Host端的数据访问管理更加灵活。
无需CPU,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自动执行对PCIe SSD的PCIe设备枚举和配置、NVMe控制器识别和初始化、NVMe队列设置和初始化,实现必须以及可选的NVMe Admin Command Set和NVM Command Set,实现对PCIe SSD的复位/断电/SMART/Error Information/Device Self-test管理、IO(Page)读写、DMA读写和数据擦除功能,提供用户一个简单高效的接口实现高性能存储解决方案。
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读写的顺序传输长度是RTL运行时动态可配置的,最小是4K-Byte,最大是512K-Byte。每次读写访问,用户可以指定本次传输的顺序传输长度(4K~512K Byte),不同的顺序传输长度对应不同的DMA读写性能。
针对多路数据通道访问PCIe SSD,使用NVMe的多队列特性,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支持灵活配置DMA读写的通道个数,按照NVMe队列优先级仲裁(循环仲裁或加权循环仲裁)机制,实现多个DMA通道对同一块PCIe SSD的高效访问,从而达到多路数据通道访问的并行需求和QoS要求。
1.1     特性
Ø  支持Ultrascale+,Ultrascale,7 Series FPGA
Ø  支持PCIe Gen4,PCIe Gen3,PCIe Gen2 SSD
Ø  无需CPU
Ø  自动实现对PCIe SSD的PCIe设备枚举、NVMe控制器识别和NVMe队列设置
Ø  支持对PCIe SSD的NVM Subsystem Reset、Controller Reset和Shutdown
Ø  支持NVMe Admin Command Set:Identify、SMART、Error Information、Device Self-test、Create/Delete IO Submission/Completion Queue、Set Features – Volatile Write Cache/Arbitration
Ø  支持NVMe NVM Command Set:Write、Read、Flush、Dataset Management
Ø  提供1个Admin命令接口,实现对PCIe SSD的复位/断电/SMART/Error Information/Device Self-test管理功能
Ø  提供1个IO命令接口,实现对PCIe SSD的IO(Page)读写、Cache Flush和逻辑数据块擦除功能;提供1个IO-AXI4-MM接口读写IO(page)数据
Ø  提供1个DMA命令接口,实现对PCIe SSD的DMA读写功能
n  提供1个DMA-AXI4接口实现DMA数据的输入和输出
Ø  DMA读写的顺序传输长度可以动态配置,4K-Byte~512K-Byte;不同的顺序传输长度对应不同的DMA读写性能
Ø  针对多通道DMA需求,可以配置4个DMA命令接口,1个DMA-AXI4接口
Ø  NVMe队列的个数(配置DMA通道的个数)和深度可配置,平衡对PCIe SSD的DMA性能和消耗的逻辑资源
Ø  支持循环仲裁(Round Robin Arbitration)和加权循环仲裁(Weighted Round Robin Arbitration)
Ø  支持NVMe Admin和IO命令的超时和错误处理恢复机制,提供详尽以及扩展的访问错误状态输出
Ø  支持的NVMe设备:
n  Base Class Code:01h(mass storage),Sub Class Code:08h(Non-volatile),ProgrammingInterface:02h(NVMHCI)
n  MPSMIN(Memory Page Size Minimum):0(4K-byte)
n  MDTS(Maximum Data Transfer Size):大于等于顺序传输长度或0(无限制)
n  LBA Unit:512-byte,1024-byte,2048-byte或4096-byte
Ø  一个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直接连接到PCIe SSD
Ø  易于集成的同步、可综合Verilog设计
Ø  通过完全验证的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
2     概述
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作为一个对PCIe SSD的高性能存储控制器,不但提供对PCIe SSD的配置管理功能,而且提供对PCIe SSD的IO(Page)读写以及DMA读写功能。
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具备PCIe SSD Management,实现对PCIe SSD的复位/断电/SMART/Error Information/Device Self-test管理功能。
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具备ASQ/ACQ引擎,实现NVMe Admin Command Set:Identify、SMART、Error Information、Device Self-test、Create/Delete IO Submission/Completion Queue、Set Features – Volatile Write Cache/Arbitration。
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具备IO(Page) Wr/Rd引擎和SQ1/CQ1引擎,实现对PCIe SSD的IO(Page)读写、Cache Flush和逻辑数据块擦除功能。
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具备DMA Wr/Rd引擎和SQn/CQn引擎,实现对PCIe SSD的DMA读写功能。
上电后,NVMe AXI4 HostController IP内置的PCIe DeviceEnumerate & Configuration自动实现对PCIe SSD的PCIe设备枚举和配置;然后内置的NVMe Controller Identify & Initialization自动实现对PCIe SSD的NVMe控制器识别和初始化;最后内置的Queue Setup & Initialization自动实现对PCIe SSD的NVMe队列设置和初始化。至此,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完成对PCIe SSD的所有配置和初始化工作,可以开始提供对PCIe SSD的读写、擦除、复位、断电、SMART、Device Self-test操作。

图 2 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结构框图
3  产品规格3.1 性能
PCIe配置参数:Max Payload Size=256-byte,Max Read Request Size=512-byte
1.    PCIe Gen3 SSD(三星990 Pro 4TB),Seq=512KB,1个DMA通道:
a)      DMA写入速度3380MB/s
b)      DMA读取速度3550MB/s
2.    PCIe Gen3 SSD(三星970EVO Plus 1TB),Seq=512KB,1个DMA通道:
a)      DMA写入速度3320MB/s
b)      DMA读取速度3480MB/s
3.    PCIe Gen3 SSD(Intel D5-P5530 3.84TB),Seq=512KB,1个DMA通道:
a)      DMA写入速度3350MB/s
b)      DMA读取速度3440MB/s
4.    PCIe Gen3 SSD(三星980 Pro 1TB),Seq=512KB,1个DMA通道:
a)      DMA写入速度2950MB/s
b)      DMA读取速度3430MB/s
3.2           资源
1.   KU040
表3.1 PCIe Gen3 SSD,Seq=512K,Queue Depth=8,1-DMA

LUTs
FFs
BRAMs
PCIe
总资源
15190
21095
21
1
NVMe Host Controller
9688
13049
4
0
PCIe Bridge
5502
8046
17
1
表3.2 PCIe Gen3 SSD,Seq=512K,Queue Depth=8,2-DMA

LUTs
FFs
BRAMs
PCIe
总资源
18100
25003
23
1
NVMe Host Controller
12590
16951
6
0
PCIe Bridge
5507
8052
17
1
表3.3 PCIe Gen3 SSD,Seq=512K,Queue Depth=8,4-DMA

LUTs
FFs
BRAMs
PCIe
总资源
24455
32717
27
1
NVMe Host Controller
18960
24647
10
0
PCIe Bridge
5498
8070
17
1
2.   ZU7EV
表3.4 PCIe Gen3 SSD,Seq=512K,Queue Depth=8,1-DMA

LUTs
FFs
BRAMs
PCIe
总资源
21149
30268
38
1
NVMe Host Controller
9776
13132
4
0
PCIe Bridge
11375
17137
34
1
表3.5 PCIe Gen3 SSD,Seq=512K,Queue Depth=8,2-DMA

LUTs
FFs
BRAMs
PCIe
总资源
24050
34196
40
1
NVMe Host Controller
12672
17056
6
0
PCIe Bridge
11379
17140
34
1
表3.6 PCIe Gen3 SSD,Seq=512K,Queue Depth=8,4-DMA

LUTs
FFs
BRAMs
PCIe
总资源
30637
41887
44
1
NVMe Host Controller
19225
24729
10
0
PCIe Bridge
11414
17158
34
1
4   交付清单
可交付资料:
1. 详细的用户手册
2. 设计文件:源代码或网表
3. 时序约束
4. 测试或Demo工程
5. 技术支持:邮件,电话,现场,培训服务
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pdf (236.03 KB , 下载次数: 9 )

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User Guide.pdf (753.76 KB , 下载次数: 8 )

网友:
感谢分享,辛苦啦!

岗位需求:
公司:知名上市国字头微电子企业
岗位1:模拟设计工程师(DDR) 50-80W 工作地点长沙
岗位2:IP数字架构师 50-80W 工作地点长沙
岗位3:芯片中端设计工程师 60-100W 工作地点长沙
其他更多岗位可加我细聊

楼主(2025-09-15):
Xilinx高性能NVMe Host控制器IP,4通道DMA,1通道IO,纯逻辑实现,AXI4和AXI4-Stream DMA接口,支持PCIe 3.0和PCIe 4.0

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IP.pdf

NVMe AXI4 Host Controller User Guid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