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工艺的电源地pad不识别的问题

楼主(2025-06-22):
请教有没有使用过东部工艺的朋友,我在跑DRC的时候电源地的net不能识别,当成io,会多报很多lup的错,问fab那边说是用TXT层加VDD或者VSS的lable就可以识别,我试了,只有部分模块可以识别,请问是不是连接的哪些特殊器件造成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大佬,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大佬,请问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求赐教~

网友:
应该是rule文件中的erc电源的变量名和calibre嗯的不一样。改一一致应该就好了。

网友(2025-08-05):
用 text 层在非IO PAD上加一个 "Not_LU_PAD"

楼主:
必须把所有的电源地的PAD都要用TXT层加VDD或者VSS的lable,同一个net上多个PAD,少标一个都不行。另外对于VSS的,如果还有软连接,也是不行。

网友(2025-10-21):
想问一下楼主用的是东部的高压工艺吗,我这边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对于低压部分打label可以解决,但是高压还是不认VDD和VSS的label,把电源PAD当成IO PAD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