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oss coupled cap和MOS cap的区别

楼主(2025-06-22):
如图,这种cross coupled cap相比MOS cap的优点是啥?

网友:
插眼,第一次见,孤陋寡闻了

网友A:
个人见解:cross-couple cap可以用薄氧管,因为mos的gate没有直接接电源或地;moscap不能直接用薄氧管,因为gate会直接连接电源或地。主要是从ESD的角度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cross-couple cap可以用薄氧管,因为mos的gate没有直接接电源或地;moscap不能直接用薄氧管,因 ...

大佬,请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cross-couple cap可以用薄氧管,因为mos的gate没有直接接电源或地;moscap不能直接用薄氧管,因 ...

大佬,请教个问题

我使用这个testbench对比两种工艺的容值差别,一个是GF SOI 22nm,另一个是TSMC 65nm,发现GF的容值比TSMC的小了很多

有两个问题:
1.GF的nmos容值比pmos容值小了很多,是什么原因?
2.GF的容值比TSMC的1/5,是因为SOI的原因吗?
3.如果在GF工艺上实现和T相同的容值,除了增大MOS尺寸的方法,应该怎么修改?容值大小还与哪些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