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 2024.09-sp1 波形显示模糊

楼主(2025-06-23):
RT,安装完发现波形显示很模糊,有没有大佬有同样的情况,求解

网友A:
内存不够用了?遇到过跑的case多内存不够用Swap分区都占了很多造成的这种的情况。内存释放后重启vnc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够用了?遇到过跑的case多内存不够用Swap分区都占了很多造成的这种的情况。内存释放后重启vnc就好了 ...

感谢,我刚看了下,应该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