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救!数模混合芯片顶层LVS验证过不了

楼主(2025-06-23):
目前在做一个数模混合芯片的LVS验证,数字部分由PR提供cdl网表,跑顶层的时候,在顶层网表中include这些网表,目前LVS一直过不了,怀疑是其中一个叫logic_top_dly的数字模块的问题,用LVS BOX掉这个模块,整体LVS可以过,单独跑logic_top_dly也能过,把logic_top_dly和其他部分一起跑的时候会报大量的电源地的错误。
补充:数字PR包含四部分:SRAM(电压1.5v)、dll_dig(电压1.5v)、logic_top_dly(1.5v)、cmd_ctrl(电压5v)

这种错误应该从什么地方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symbol的顺序和网表的顺序不太一致,我尝试改了PR的网表和顶层的网表,两种方式都不行 ...

那top 电路输出网表勾选connecttion by name ,就不用管pin order

网友A:
pin顺序对吗?

网友B:
看看是否需要区分大小写,有的数字是模块是需要区分大小写的,但是模拟不区分;运行LVS时需要加上区分大小写的语句

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顺序对吗?

symbol的顺序和网表的顺序不太一致,我尝试改了PR的网表和顶层的网表,两种方式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否需要区分大小写,有的数字是模块是需要区分大小写的,但是模拟不区分;运行LVS时需要加上区分大小 ...

这个在LVS option里面include进去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LVS option里面include进去就可以了吗?

直接写到rule文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top 电路输出网表勾选connecttion by name ,就不用管pin order

网表里面还需要修改什么其他内容吗?

网友:
数字部分的power 有转换成模拟部分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表里面还需要修改什么其他内容吗?

把top网表里这个数字的SUBCKT 注释掉,然后include数字的网表

网友:
看一下logic的power 和地是不是叫VDD_CORE VSS,然后被GLOBA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top 电路输出网表勾选connecttion by name ,就不用管pin order

按照这个方法解决了!感谢FF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