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因为地弹导致的振荡该去哪找问题呀?

楼主(2025-06-23):
一个DCDC芯片仿真加入bonding wire后电路就会振荡,拿掉bongding wire就不振荡了。目前猜测是由于地弹耦合到基准上,和外部输入的FB在通过EA放大后把地弹也放大了导致了振荡。然后仿真的时候基准电压换成一个固定电压就不振荡了。以及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
应该是加上寄生后,环路稳定性不足导致的,优化环路P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