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小数模式高低温测试出问题

楼主(2025-06-23):
去年做的一个小数PLL,目前在测试的时候出了问题:

在第一次测试的时候用的片上电源供电,这个时候测试发现整数模式常温高温下都正常,一旦到低温就会出现特别大的DJ,后面观察了一下低温phase noise,在100kHz附近会出现一个较大的spur,所以怀疑是片上的电源在低温下有很大的噪声,然后换成了外部独立电源供电后,整数模式下低温性能也正常了。

之后在外部独立电源供电模式下测试小数性能。同样的也是常温高温都正常,低温还是变差的相对较多,这次观察phase noise显示是整个低频段到1MHz这个范围都被上抬,示波器结果也显示增大的部分主要是RJ的增大导致。

小数模式的补偿是采用的电流DAC补偿的,从仿真上看,常温低温下,R值,C值,CP电流,KVCO都没什么差别,高温下C值相对变大,这一现象可以在任何温度下整数模式测试结果相差不大来作证,而且低温小数模式仿真也同样是没问题的。目前有点不知道还能从哪里下手去找问题了。

测试不是单独测试的PLL时钟,是测试的TX端输出的PRBS7码,CDR带宽是示波器自动选择的,在PLL输出时钟为1.4G左右时,CDR带宽为850kHz。

网友A:
小数模式本来jitter就会变大,不能用整数分频相同配置,需要把PLL带宽再降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数模式本来jitter就会变大,不能用整数分频相同配置,需要把PLL带宽再降低一些。 ...

哥们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做了补偿的啊,变大当然还是变大了,但是常温高温都和仿真符合,性能符合要求,低温下明显变差了很多,和仿真不符合,性能也不符合要求了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B:
小数分频和PLL非线性的作用仿了吗,这个作用会导致低频相噪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数分频和PLL非线性的作用仿了吗,这个作用会导致低频相噪变差。

非线性也是处理过的,CP电流在PLL启动后一段时间是被拉偏的,SDM输出积分误差的范围是数字电路控制的,保证了最后工作时候都是UP领先从而降低非线性。目前进一步测试发现jitter和电压强相关,电压从0.9升到1V后,jitter明显减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