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脉冲计数器会出现很多其他数点

楼主(2025-06-23):
感觉是tspc dff上升下降太慢了,dff延迟也很高,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这个不就是毛刺嘛!
很正常的。所以数字电路基本都是同步设计,如你图上,如果在clock的上升沿去采FF的值,就不会有中间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毛刺嘛!
很正常的。所以数字电路基本都是同步设计,如你图上,如果在clock的上升沿去采FF的值, ...

感谢回答,但是好像计数器都是这样异步的接法。每一个CLK上升沿计数减一,我感觉我这个差的有点多下图是论文里的结果,就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