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锁定后控制电压仍在有轻微上升

楼主(2025-06-23):
想问下大佬们,这个算是锁住了吗,vcont现在仍有上升趋势,以及如何判断是否锁住,看频谱图可以吗?

楼主:
这是输出的频谱图和PFD,貌似也没啥问题,然后我用理想的VCO可以锁住,不知道是不是KVCO的问题,导致我环路滤波器参数设置的不对

网友A:
像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电路有问题

请问是VCO的问题吗?大佬,还是环路滤波器,看着像是正反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VCO的问题吗?大佬,还是环路滤波器,看着像是正反馈了

是漏电的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漏电的问题嘛

可以详细说一下嘛,是可变电容漏电还是LPF漏电了?我目前情况就是控制电压稍微上升,可能几us就1mv上升,然后输出频率也不咋变

网友C:
得把电路拉出来看一下,不然没法分析啊

网友D:
你的KVCO大概是多少,理论上你频率不应该没变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KVCO大概是多少,理论上你频率不应该没变化呀

KVCO相对于20G来说有点小,只有150M,然后我是把150M放入pllsim中,不知这样取KVCO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把电路拉出来看一下,不然没法分析啊

用的是3阶的环路滤波器,然后R C偏置0.9V控制的2.5V工作下的mos变容二极管,这图可见确实VCO的输出频率基本不变,但控制电压还在上升

楼主:
这是PFD和两个输入,可见基本应该算是锁住了,但不知那电压为何一直爬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说一下嘛,是可变电容漏电还是LPF漏电了?我目前情况就是控制电压稍微上升,可能几us就1mv上升, ...

大概应该检查和vctrl连接到的点,你这个感觉挺小的,我的大概有30mV,也在找为什么

楼主:
有大佬帮忙看看吗,这是我的几个图像,最后我的VC(Iout图)上升时,输出频率基本都固定了;
另一张图是我用理想VCO,其他条件不变去跑的,为何就锁住了?真的是VCO的问题吗?
我是按照一篇JSSC的文章去复现的,后面我把文章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应该检查和vctrl连接到的点,你这个感觉挺小的,我的大概有30mV,也在找为什么
...

加个联系方式交流下吗,大佬?
我是看有的帖子说换个可变电容就好了,有的会漏电

网友E:
看上去像是VCO的某个DC点还没有稳定,导致VCO free-run的频率降低了。你可以多仿真一段时间看vctrl会不会稳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像是VCO的某个DC点还没有稳定,导致VCO free-run的频率降低了。你可以多仿真一段时间看vctrl会不会稳 ...

好的,谢谢大佬,我再多跑点时间试试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LPF上的电容漏电,可以替换一下理想电容进行仿真验证。确定是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对不同耐压电容进行漏电仿真,选一个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佬帮忙看看吗,这是我的几个图像,最后我的VC(Iout图)上升时,输出频率基本都固定了;
另一张图是我用 ...

环路带宽太小了
虽然频率锁定了
但是相位还没有锁定

控制电压还在慢慢调整

网友:
step多大 有可能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