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零极点如何直接仿真预计拓展到各种电路如何仿真

楼主(2025-06-23):
LDO零极点如何直接仿真预计拓展到各种电路如何仿真

网友A:
pz仿真,但模型复杂的电路pz仿真会出问题。
拓展到所有电路。。可以写个skill脚本,自动替换所有mos为理想模型,自动填入dc仿真得到的gm,rout,cgs等,然后pz仿真的结构就跟解kcl方程是一样了。

网友:
用大电感大电容,仿AC,一级一级把所有零极点点出来,你就好补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z仿真,但模型复杂的电路pz仿真会出问题。
拓展到所有电路。。可以写个skill脚本,自动替换所有mos为理想 ...

这个思路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