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HEL/Centos/Rocky 8.x系统上部署EDA软件的尝试

楼主(2025-06-23):
在RHEL/Centos/Rocky 8.x系统上部署EDA软件的尝试

网友:
RHEL一直就是cadence推荐的平台。
entos7.9也曾经是cadence的推荐平台。

网友A:
RHEL是主流支持平台,因为7已经EOL,切换到RHEL8不应有很大的问题
在Rocky8 latest上部署S家遇到过一些undefined symbol,删掉安装目录里的so,直接用系统内的就可以运行

网友:
这标题。。。这不是我两年前发的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HEL是主流支持平台,因为7已经EOL,切换到RHEL8不应有很大的问题
在Rocky8 latest上部署S家遇到过一些unde ...

do you know the latest version for synopsys tools version, which is able to crack?

now im doing with CC2020, WV2023, HSPICE 2020, PRIMESIM2023, STARRC2024, and can't crack them.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