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 Virtuoso XL Constraint Manager很少人用,是因为不好用还是入门难

楼主(2025-06-23):
单选投票, 共有 61 人参与投票

距结束还有: 287 天8 小时57 分钟

网友A:
很少人用是没人去研究,这玩意儿在平面工艺绑定xl关系的矩阵有很大优势和便利性,space,合并,匹配等等都能一键完成。但到3D工艺,有fin的要求,这工具就没那么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人用是没人去研究,这玩意儿在平面工艺绑定xl关系的矩阵有很大优势和便利性,space,合并,匹配等等都 ...

一针见血,学习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人用是没人去研究,这玩意儿在平面工艺绑定xl关系的矩阵有很大优势和便利性,space,合并,匹配等等都 ...

hi 有个疑问,constraint到了3D工艺就完成放弃了吗?3D工艺有类似的featur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有个疑问,constraint到了3D工艺就完成放弃了吗?3D工艺有类似的feature吗

我自己是直接放弃了,宁愿用mosaic,我用起来是觉得fin的原因,constraint有些太过于智能,会因为没照顾到一些设置导致最后才发现不在fin上,调整起来很麻烦。,所以不如unit做mosaic

网友:
对于Constraints的核心功能——电路对版图实现的约束,对电路设计师和版图工程师之间的协作能力要求很高。

Constraints的核心目的,是电路设计师对版图实现过程,进行提前的额外的考虑,并以Constraints的形式进行要求,而不是文档或者口头。

以下总结来自于电源类小设计公司的个人实践体会:
(电路强、版图强)
我和一个电路设计师试过几回,我们这情况不划算,就算了,因为一般的实现上的要求,版图这边的设计规范都能覆盖和做到;电路需要特别考虑的地方较少,通过电路标注和直接沟通,就够了,不需要额外在EDA中进行约束了。

我这是属于版图较有经验的情况,能够在默认模式下符合绝大部分的电路实现需求。

(电路强、版图弱)
我设想一下,如果电路设计师很有经验,而版图工程师不那么有经验,Constraints就能发挥主要作用了么?好像也不对劲,这种情况,电路设计师如果只提供约束,版图的实现效果恐怕仍然不会好,因为这种约束,只能算得上是要点约束,不可能覆盖所有版图设计。仍然也必须由电路设计师对版图工程师提供充足的讲解、指导和检查。这种情况下,要么Constraints就没用了,要么作用就弱化了。

(电路弱、版图任意)
如果电路设计师没有足够的物理实现经验,那他很难做出合理的Constraints,Constraints就没什么好处。

---

This formal specification facilitates a vastly improved dialog between front-end and back-end engineers.  ——cadence help。该形式化规约有助于显著优化前端与后端工程师之间的沟通机制。

“沟通机制”,在不同公司不同团队里,表现千差万别。
“沟通机制”,在现实里,有很多种。
constraints是virtuoso提供的“一种”沟通机制,他的良好采用,一定要和团队组织相适应。

---

如果不追求这个Constraints的核心功能,而是单使用其在layout的辅助功能,倒是非常值得研究推广,比如2楼이지은 提到的这些功能。但是这些功能,是有不少竞争者的哦

网友:
个人觉得阵列的电路、版图情况下还挺好用的,但是也会有很讨人厌的情况发生,不好处理,例如:clone。

楼主:
VSE XL Circuit Prospector(自动识别电路结构生成约束模板)+ VLE MXL Constraint Manager+APR(Auto Place & Route workspace)组个套餐,这个会更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