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次级点疑问

楼主(2025-06-23):
1、运放次级的公式为gm*Cc/(Cgs*Cc+CL*Cc+Cgs*CL)。(电容为对地的寄生电容?)第二级输出gm为3m,寄生电容Vgs为0.6p,负载CL为1p,桥接Cc为2p,计算次级点为251M,实际次级点为90M,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是否是图中AB处引入了低频极点造成的?A点处极点为1/(ro*C)数量级,但是其寄生很小,推算其极点依旧上百M,B处极点为gm/C量级,其极点应该也较高。
3、修改负载电容次级点是会明显变化的,说明还是第二级输出极点起作用,但是其极点位置与计算不符。

楼主:
B点寄生电容较大,gm为361u,C为0.36p,其极点为160M,依旧不符合仿真结果。

网友A:
想想你这个次极点公式是忽略了哪些项得出来的,再重新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你这个次极点公式是忽略了哪些项得出来的,再重新计算。

这个公式已经包含许多寄生了,主要是计算与仿真差太多了

网友B:
实际次级点为90M?
很难从波特图中得到准确的次级点的频率的,那个频段可能会受后面的极点的影响。
想要得到准确的、跟理论计算相符合的极点频率,得用pz仿真,然而很多工艺模型不支持pz仿真,因此需要自己用理想器件一个个替换mos管和寄生电容,此时pz结果就跟公式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次级点为90M?
很难从波特图中得到准确的次级点的频率的,那个频段可能会受后面的极点的影响。
想要得 ...

我算的次级点是根据相位裕度45计算,你说的对,45度点其实是第二级输出极点和B点的镜像极点共同作用,他们两个相差不大共同拉低相位。

楼主:
上文我提到的次级点,我默认45度相位裕度为次级点,其实并不是这样,45度是由第二级输出极点和B点的镜像极点共同照成的。下面这个是我的计算图,有些许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