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PLL电荷泵轨到轨运放带宽问题

楼主(2025-06-23):
想请问下,电荷转向型的电荷泵里面的轨到轨运放的带宽该怎么定,比如说我的环路带宽1M,输入参考频率20M,这个轨到轨运放的一些参数该如何去定它?

另外还想请教知乎上看到的两个问题:
  • CP中的伺服环路如何减小UP和DN电流源的失配?
  • 伺服环路运放的极性以及如何实现对改环路的稳定性补偿?

恳请各位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先思考添加这个运放的作用是什么,它带宽不足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个影响在PLL中是否重要,如何量化这个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思考添加这个运放的作用是什么,它带宽不足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个影响在PLL中是否重要,如何量化这个影响 ...

佬,我就是不太能分析清楚,我的理解就是说,运放用来钳位两条电流支路的电位相等,从而使得电流转向时寄生电容上的电荷不会过多的流入或者流出Vctrl这个点,增益肯定是大些好,但是带宽的话就不明白如何分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佬,我就是不太能分析清楚,我的理解就是说,运放用来钳位两条电流支路的电位相等,从而使得电流转向 ...

在想想运放带宽是什么,在时域的表现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佬,我就是不太能分析清楚,我的理解就是说,运放用来钳位两条电流支路的电位相等,从而使得电流转向 ...

钳位运放本质上是为了使两点电压相等,电流镜的源漏电压相等,抑制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使得参考支路和复制支路的电流更匹配。仅作为钳位作用考虑,要求增益越高减少输入端失调的影响,带宽要求通常不高。同时会存在正负反馈两个回路,所以在这里需要考虑环路稳定性,可以添加RC进行调节,通过仿真验证。

网友:
这个伺服环路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buffer吧

楼主(2025-07-31):
引用 网友B:
钳位运放本质上是为了使两点电压相等,电流镜的源漏电压相等,抑制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使得参考支路 ...

这个运放的正负反馈端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的正负反馈端应该怎么接呢

根据电路结构吧,输入输出极性判断一下就能判断出正负反馈,做一下环路稳态分析仿真就可以确定环路是否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钳位运放本质上是为了使两点电压相等,电流镜的源漏电压相等,抑制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使得参考支路 ...

想问一下,运放的带宽是根据什么考量呢,我看很多人说大于参考时钟频率就行,不明白为什么仅仅大于参考时钟频率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运放的带宽是根据什么考量呢,我看很多人说大于参考时钟频率就行,不明白为什么仅仅大于参考时 ...

如果是电压钳位功能的运放,主要考虑的就是环路增益要大,这样才能使得失调小;如果是电流转向用的运放,带宽需要大于参考时钟频率,这样才能确保参考时钟切换的时候,速度足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