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PFD+CP电流噪声仿真单位显示在IC617中有bug,应该是dBA/Hz但结果显示为dBV/Hz

楼主(2025-06-23):
这是我的CP输出端接的电压源,刚开始没接iprobe,但是接了之后还是一样。其他pss+pnoise参数设置可以见我上一条帖子:PLL中PFD+CP相位噪声仿真为什么dbc/Hz为单位的图出不来?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仿真结束后的diret plot form界面就是这样的,都是关于电压单位:
但是看print-noise summary里面的单位还是电流单位:

网友A:
你保存的点,应该要点那个V16上面的端口,不能点那个连线,点端口保存的就是留进去的电流了,点线段保存的是线段上面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保存的点,应该要点那个V16上面的端口,不能点那个连线,点端口保存的就是留进去的电流了,点线段保存的 ...

你好,我是用的probe然后选的V16这个电源,我刚刚试了一下选中不了这个端口,线也选不了,只能选V16,就是像这样

网友B:
好像是IC617 没有这个dBA/Hz这个显示,你换618或者更高版本应该就有了,选择USB-dBA/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IC617 没有这个dBA/Hz这个显示,你换618或者更高版本应该就有了,选择USB-dBA/Hz ...

嗯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