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ylinux8.10自动读取cadence环境,就无法打开terminal

楼主(2025-06-23):
# .bashrc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if you don't like systemctl's auto-paging feature:
# export SYSTEMD_PAGER=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cadence virtuoso studio#####################
export CADHOME=/edatools/cadence2024
export SPECTRE_DEFAULTS=-E
export LANG=C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CDS_ENABLE_VMS=1
export CDS_LOAD_ENV=CWD

export CDS=$CADHOME/IC231
export CDSDIR=$CDS
export CDSHOME=$CDS
export CADENCE_DIR=$CDS
export CDS_INST_DIR=$CDS
export CDS_ROOT=$CDS
export PATH=$CDSDIR/tools/binCDSDIR/tools/dfII/binPATH

export CDS_SPECTRERF_FBENABLE=1

export CDS_LIC_FILE=$CADHOME/license/license_studio.dat
export CDS_LIC_ONLY=1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
export W3264_NO_HOST_CHECK=1

#####SPECTRE2410#####################
export SPECTRE_HOME=$CADHOME/SPECTRE241
export PATH=$SPECTRE_HOME/binSPECTRE_HOME/tools/bin:$PATH
export CDS_SPECTRE_FBENABLE=1

#########XCELIUMMAIN2024###################
export XCELIUMMAIN_HOME="/edatools/cadence2024/XCELIUMMAIN2409"
export PATH=$XCELIUMMAIN_HOME/bin:$XCELIUMMAIN_HOME/tools.lnx86/bin:$XCELIUMMAIN_HOME/tools.lnx86/dfII/bin:$PATH
export AMSSPICE_SPECTRE_DEBUG=YES

##############mentor2024###############
export MENTOR_HOME=/edatools/mentor2024
export CALIBRE_HOME=$MENTOR_HOME/calibre2024/aoj_cal_2024.1_28.16
export MGC_HOME=$CALIBRE_HOME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MENTOR_HOM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CALIBRE_HOME/bin:$PATH
export MGC_LIB_PATH=$CALIBRE_HOME/lib
export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1
export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ENABLED=1
export LD_LIBRARY_PATH=$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LD_LIBRARY_PATH
export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SAVE_MESSENGER_CELL=1
export MGC_CALIBRE_SAVE_ALL_RUNSET_VALUES=1
export MGC_CALIBRE_LAYOUT_SERVER=127.0.0.1:1989
export MGC_CALIBRE_SCHEMATIC_SERVER=127.0.0.1:9199
export CALIBRE_ENABLE_CLASSIC_CI_DRC=1
export CALIBRE_ENABLE_CLASSIC_CI_LVS=1
export CALIBRE_ENABLE_CLASSIC_CI_PERC=1
export CALIBRE_ENABLE_CLASSIC_CI_PEX=1
export USE_CALIBRE_VCO=aoj

alias icfb='virtuoso &'
alias calib='calibre -gui'

#export CDS_LOG_PATH=/home/maxwell/virtuoso_workspa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port LANG=C改成export LANG=en_US.UTF-8或注释掉

我这边使用过程中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LD_LIBRARY_PATH的问题

网友:
export PATH=$PATHCALIBRE_HOME/bin
export LD_LIBRATY_PATH=$LD_LIBRARY_PATY.....
修改成这样试试,OS的PATH放前面。

网友A:
export LANG=C改成export LANG=en_US.UTF-8或注释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ort LANG=C改成export LANG=en_US.UTF-8或注释掉

取消这个影响大吗?

网友:
1. check about package.
/edatools/cadence2024/IC231/tools/bin/checkSysConfig IC23.1
i've tested Rocky but IC23 doesn't match with the official supported OS list from cadence.
So you'd better change your /etc/rocky-release & /etc/os-release to RHEL 8.10 Version

2. there's a virtual machine file in this forum that already installed & able to execute IC Studio 23.
download and reference the .bashrc in the machine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在rhel 8中也遇到过,不知道root cause是什么。

我的解决方法是,将这些eda工具的环境变量写到另外一个环境变量文件中,比如/tools/eda.tcsh,然后再~/.bashrc中增加一行source /tools/eda.tc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在rhel 8中也遇到过,不知道root cause是什么。

我的解决方法是,将这些eda工具的环境变量写到 ...

一样的

网友:
Newer export LD_LIBRARY_PATH in bashrc.

If this variable is set globally (or on a per-user basis), the system will search for libraries in locations specified by LD_LIBRARY_PATH first. This will slow down application loading times and can particularly affect GUI sessions.

LD_LIBRARY_PATH should only be set on a per-application basis like this:
$ LD_LIBRARY_PATH=/tool/bin some_dependent_program

You can also try to disable SELinux in your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