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门级仿真输出X态怎么解决【已解决】

楼主(2025-06-23):
如图,调用的IP,结果WEN和CEN都拉低后,SRAM输入数据SRAM_I_CONV_post会在SRAM的输出端输出一拍,然后回到X态,但是SRAM这期间的地址是没有变化的,求大佬解决一下,是我门级仿真读入的SRAM的.v文件不对吗,还是需要加什么指令才能忽略X态?

网友A:
看SRAM的verilog model。
另外看一下sram的user guide。确认sram的行为是否真的是cen和wen为无效的时候,sram的输出是x态。
一般情况下,除非是未初始化过的addr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SRAM的verilog model。
另外看一下sram的user guide。确认sram的行为是否真的是cen和wen为无效的时候,sr ...

感谢,已经解决了,就是SRAM没有初始化导致的,初始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