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佬们一个稳定性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5-06-23):
各位佬,我的运放的应用场景如上图所示,其中0.4uF电容以及R1和R2都是片外的,可以实现增益自己选择,那么我在仿真稳定性的时候,是带上这些外围器件,还是不带,我带上的时候直接在R1和R2处插入iprobe,仿真下来感觉曲线有问题,我后面把他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就正常了,相位裕度55度。这样是不是也可以保证使用时不会产生振荡啊?

网友A:
带上,在栅的输入端插入,或者和r2串联插入,要考虑r2和电容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上,在栅的输入端插入,或者和r2串联插入,要考虑r2和电容的作用。

谢谢佬,在栅端插入iprobe后波形正常了,电阻和电容都没有删去,环路增益80dB,相位裕度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