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布局布线时没有连接电源地

楼主(2025-06-23):
标准单元的cdl文件没有对电源和地的pin进行定义,将标准单元库导入virtuoso中vdd和vss只有悬空的net。将verilog代码进行综合后得到的网表文件中也没有对电源和地进行定义。现在想将综合后的网表到innovus中进行布局布线,然后place standardcell后,电源和地与整个电路都没有连接,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额,这种库里都会有专门的well tie的cell的,place的时候,按距离先摆放这些CELL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种库里都会有专门的well tie的cell的,place的时候,按距离先摆放这些CELL就可以了。 ...

我看我的标准单元版图里面是有阱/衬底接触的,请问这种也需要再加well tap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我的标准单元版图里面是有阱/衬底接触的,请问这种也需要再加well tap吗
...

只是网表没写么,哪不是更好解决?

网友B:
没用看懂你的问题,你的标准单元lef中肯定有vdd vss的pin,然后你floorplan阶段打好pg stripe和follow pin,再place摆到row上就可以呀,可能你有两个vdd和vss的外部引脚,再拉过来连到你的pg stripe就行了。(可能我对你的问题没有理解,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看懂你的问题,你的标准单元lef中肯定有vdd vss的pin,然后你floorplan阶段打好pg stripe和follow pin ...

感谢感谢,已经搞定了,原来没太搞明白,原来电源轨就是给电源地的,我还想着standcell的电源地没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