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启动电路原理求助

楼主(2025-06-23):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基准源的启动电路,在电路正常工作以后是怎么切断其对基准core的影响的

网友A:
启动完成后,M2的S端电压为Vbe,G端电压为Vgs,Vgs-Vbe<Vth,M2关断;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M4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完成后,M2的S端电压为Vbe,G端电压为Vgs,Vgs-Vbe

您好,感谢大佬的回答,解答的非常详细明白,可是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在小弟我看来,这个电路正常启动完成以后,M4依旧导通,会给基准core引入影响,我想继续咨询一下,这里这个电路是不是能够利用设计好的静态工作点来切断M4的影响,使得电路启动以后M4切断;还是说就是设计前提前考虑好M4引入的影响,直接提前设计好电阻,电路启动以后M4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大佬的回答,解答的非常详细明白,可是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在小弟我看来,这个电路正常启动完 ...

M4不能被关断;两种可能:
1,电路有问题,画错了
2,M4电流相比于ΔVbe/R非常非常小,影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