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一键高亮还没有放入layout中的器件

楼主(2025-06-23):
如图所示,刚才我在layout界面乱点的时候,突然发现原理图这里没放入layout的器件被用各种方框高亮了

用这个按钮

将被彩色方框框住的器件调入layout,sch里面的彩色方框会自动消失。
求助大神是什么选项能实现这种彩色方框高亮

网友A:
你这个标志右边第六个有个check against source,点一下就行

网友:
好,又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标志右边第六个有个check against source,点一下就行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