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LAT.3P,求助

楼主(2025-06-23):
只有P 管报错LAT.3P,本来N管也有的,但是在guardring外面套个p衬底后就解决了,但是P管怎么都解决不了。

后面LVS和连线显示P管衬底,连带着SN guardring没接上Vdd

找资料半天没解决。求助各位大佬

以下是图片

DRC报错

DRC报错

Pmos

Pmos

Nmos

Nmos

all

all

本人初学者,若有不周望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T.3P错误没了,但是显示堆叠

你加的环上的nwell和管子上的nwell没有合并在一起吧?看着图片没有合在一起。

网友B:
把p管和ring盖上nwell.

网友:
LVS都没过吧

楼主:
Vdd接不上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管和ring盖上nwell.

会显示重叠了,然后报错。但LAT的错误确实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管和ring盖上nwell.

LAT.3P错误没了,但是显示堆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的环上的nwell和管子上的nwell没有合并在一起吧?看着图片没有合在一起。
...

好的,已经解决了,一开始会报距离近的错误。合在一起就没有错误了。十分十分十分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的环上的nwell和管子上的nwell没有合并在一起吧?看着图片没有合在一起。
...

还有个小问题,如果原理图的衬底不是接Vdd或Vss,而是接在源或漏上,源和漏端还有电路,也就是不直接接Vdd或Vss。那么此时版图该咋接衬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小问题,如果原理图的衬底不是接Vdd或Vss,而是接在源或漏上,源和漏端还有电路,也就是不直接接Vd ...

使用独立器件解决,P管就一个单独的N阱就好了,注意留好阱间距。
N管的话做在深N阱内,得看工艺支不支持,深N阱是什么可以自己去搜搜学习一下,关键词是:DNW、深N阱、独立电位的N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小问题,如果原理图的衬底不是接Vdd或Vss,而是接在源或漏上,源和漏端还有电路,也就是不直接接Vd ...

楼上的已经回复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独立器件解决,P管就一个单独的N阱就好了,注意留好阱间距。
N管的话做在深N阱内,得看工艺支不支持 ...

感谢解答,意思就是那个管单独用一个guardring包起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意思就是那个管单独用一个guardring包起来吗

相同电位的就可以放到一个阱里面,这个阱
对于P管来说,就是你所谓的单独一个guardring包起来,同电位的管子可以共用一个阱,不同电位的阱注意DRC距离,在其基础上拉宽1.5到2倍,否则会有latchup风险;
但是对于N管来说,普通的N管的B是接在SUB端,也就是整个P型衬底上的,无法做到隔离电位,这时候就用到了深N阱,NBL埋层是做到PSUB内部的,这是横截面中横向的隔离,纵向的隔离靠NWELL及N-TAP,这样就分割出来一个独立的PSUB,才可以B接非衬底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