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两级运放中电流源处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5-06-24):
咨询一下,这个电容C3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抑制电流镜噪声的

网友:
电流镜M3和M4管的零极点对的频率会下降,会恶化频率特性。败笔!

网友A:
这个是用来提高PSRR的,见下图

网友(点评):
估计,又是一篇垃圾文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来提高PSRR的,见下图

分析电路不是靠搜索文章。

PSR准确表达式可以推导一下,看看是否C1=C2,PSR会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电路不是靠搜索文章。

PSR准确表达式可以推导一下,看看是否C1=C2,PSR会下降?

那你说的零极点对频率下降是否有理论推导呢?如果没有那你为什么对待自己和别人的方式不同呢?

网友(点评):
第一级OTA,电流镜负载上存在零极点对,这不是常识吗?自己推导一下传递函数就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来提高PSRR的,见下图

可以麻烦你分享一下文献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麻烦你分享一下文献嘛

A Universal GNSS SoC with.pdf (304.19 KB , 下载次数: 11 )
这个文章里面有提到,但不是很详细,你可以再看看他的参考文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章里面有提到,但不是很详细,你可以再看看他的参考文献。

OKOK十分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来提高PSRR的,见下图

多谢,确实有道理,我再去推导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确实有道理,我再去推导下;

这个结构,我没流片试过,仿真上试过,确实有用,可以提高中频段的PSR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我没流片试过,仿真上试过,确实有用,可以提高中频段的PSRR。
...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