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sdc

楼主(2025-06-24):
请教个问题, dft分了3个sdc , shift.sdc ,   DC capture.sdc   AC caputre.sdc  。 这3中sdc分别能吐出3个sdf,那么dft 后防真的时候怎么处理

这些sdf呢? 比如我仿真DC ,需要shift.sdf  DC capture.sdf,但是工具也无法吃2个sdf? 谢谢啦

网友A:
用shift sdf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hift sdf就可以。

谢谢回复, 如果只用shif.sdf  那是否可以不用DC capture.sdc来优化timing了

网友:
DC capture.sdc也要修干净。

网友B:
sdf是基于寄生参数和库文件产生的,跟约束关系不大。用哪个都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f是基于寄生参数和库文件产生的,跟约束关系不大。用哪个都一样吧

谢谢回复,我一直以为跟约束强相关,所以纠结用哪个套sdf。倒也没有研究过

网友(2025-08-04):
reset case analysis重新write sdf
就是把shift capture合并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