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决自偏置大电阻的问题

楼主:
10资产

如图1所示为全差分折叠式cascode的输入端部分,目标是将该电路做成图2所示的全差分闭环。

自偏置是为了在闭环时,将输入端的直流电压拉到1/2VDD。现问题为,如果不加图1所示大电阻,会导致图2中Cin右边的输入直流电压为0,最终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加了图1的大电阻,一方面要考虑版图问题,另一方面要考虑噪声。有考虑过伪电阻的做法,但是伪电阻两端本身需要压差,如果图2这两个电阻的位置为伪电阻的话,一端为1/2VDD,另一端,即接输入端的电压又该如何定义?

各位大佬帮忙看下,感谢!

                                 图1
                                  图2

网友A:
没看懂,反馈环路是什么?直流输入经过Cin,运放两端的DC点当然是不定的,没见过在图1这样加电阻来确定dc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反馈环路是什么?直流输入经过Cin,运放两端的DC点当然是不定的,没见过在图1这样加电阻来确定dc点 ...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反馈环路也是一个电容

网友:
反馈电容那里并一个大电阻

网友:
输入输出的共模电平相同的话,可以反馈电容并联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反馈环路也是一个电容

电容反馈放大器,只需要在输入电容采样的时候把运放输入端reset就行了,不用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