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测试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5-06-24):
目前做了一块频率综合器,现在回来流片测试。
1.参考频率是PCB上RLC随便震荡出来的一个170M左右的频率,这个频率指标很差。PS:本来该由晶振提供,但是目前晶振还没集成上去;
2.PLL架构为电荷泵-锁相环,小数分频,SDM架构为mash1-1,28位,环路带宽取在了700k左右。
3.VCO为LC振荡器,输出为2G-2.8G,设计上仿真1M时相噪水平为115dBc/Hz。
4.VCO输出端经过分频器后在输出,分频比可编程。
以上是一些大概条件,现在测试遇到一些问题,请各位不吝指教:
1.整数分频时,关于参考杂散位置问题:
我先说说我的理解,对VCO输出来说参考杂散位置一定在Δf=170M附近,但是分频后呢,比如N=48,VCO输出2.4G,那么最终输出基波位置在50M,杂散位置是在(50±170)M位置,还是在50±170/48的位置
https://blog.csdn.net/u010486560/article/details/119224603,这篇帖子的观点是参考杂散位置不会变
2.频谱仪上测输出时,整数分频,fout=50M,会在170M/2的地方看到一个和很明显的杂散,大概有-30db,而其还会在频谱上看到它的谐波。所以这个信号到底是不是参考杂散,如果是参考杂散这个也太差了-20db的水平。
3.关于频谱仪,virtuoso上的fft分析,PN曲线相互转换问题。如何把实际测试的频谱仪上的波形,与我virtuoso上fft的波形进转换,对应;还有频谱仪上的波形如何转换成为相噪。
4.关于小数杂散,量化噪声,LFSR技术有用吗,目前开关LFSR没有看到明显的效果,我是加在MASH1-1的输入端,18bit的LFSR

网友:
有一点疑惑,fout=50M,根据奈奎斯特采样,170M/2的参考杂散应该看不到的,会折叠到带内,除非是测试的时候没注意pcb的晶振时钟耦合到了输出的50M上。50M时钟波形,170M/2 -20db应该能肉眼看到输出时钟上升下降沿不正常。

网友:
关于3,可以找个高速示波器把波形导出来在virtuoso上做fft。我理解fft是对电压波形做fft,相噪是对过零点相对于理想过零点的时间误差作fft。

网友:
1.分频会影响参考杂散的大小,但不会影响杂散相对于载波的频偏。也就是说仍然在50±170的位置

网友:
别瞎折腾了,没有啥意义,接上晶振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