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提问

楼主(2025-06-24):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种用一个cmfb,在输出级偏置第一级的电路,是不是cmfb的带宽势必比运放整体带宽低?因为主极点近似的情况下,cmfb环路多了一级极点,实际仿真结果也确实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是,我想把这个运放做成轨到轨运放,此时,cmfb运放用这种二极管结构就不行了,得换成五管运放才可以。这种二极管运放的对称性,是不是很依赖计算好的电流关系?但换成五管运放后,cmfb输出级极点往里走,cmfb稳定性不够了,请问有没有什么解法?

网友A:
1、这种结构的cmfb带宽小于差模环路是很正常的,差模环路和共模环路输入管的gm相差太多,只要tran仿真ok就行;2、输出轨到轨的话,这种cmfb可以用,加一级class AB就行,output vcm的偏差是增益的问题,和对称性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种结构的cmfb带宽小于差模环路是很正常的,差模环路和共模环路输入管的gm相差太多,只要tran仿真ok就 ...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是输入轨到轨。图里这种的我做输入轨到轨,动一下就偏了。用五管这种问题就会改善

网友A:
输入轨到轨应该也没啥关系,我没明白对称性这个有啥影响,仔细看一下工作点吧,这种CMFB的机制需要确保各个支路的电流是配置正确的,就第一级负载的6Ibias电流要一直正常,从输入管流到X/Y的6Ibias电流要保证OK,不然这个cmfb就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轨到轨应该也没啥关系,我没明白对称性这个有啥影响,仔细看一下工作点吧,这种CMFB的机制需要确保各个 ...

您好,我说的对称性的问题就是电流支路配比不正确的问题,在nmos导通和pmos导通时,电流配比是要变化的。如果cmfb是五管运放,主干电流配比变化了他可以不被破坏,但这种二极管接法的电路好像就不行。还希望您多指导感谢,我现在就是二极管接法的cmfb,没法做到nmos和pmos输入时都正常工作,只能保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说的对称性的问题就是电流支路配比不正确的问题,在nmos导通和pmos导通时,电流配比是要变化的。 ...

哦,恒定GM输入,那可以尝试cmfb的尾电流源也跟随输入共模电压变化,让支路电流的配比保证正确。而且,这个共模电流1/5的比例配置可能需要再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恒定GM输入,那可以尝试cmfb的尾电流源也跟随输入共模电压变化,让支路电流的配比保证正确。而且,这 ...

您好,我不需要做恒定GM输入,其实我的输入就两个状态,一个共模是VDD,一个共模是GND。但nmos和pmos作为输入管分别导通的情况下,电流配比就会变化。所以我还是让cmfb尾电流源随输入共模电压变化对吗?感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不需要做恒定GM输入,其实我的输入就两个状态,一个共模是VDD,一个共模是GND。但nmos和pmos作为 ...

不是恒定gm的话就简单了,直观上感觉,可能改一下1/5这个电流配比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恒定gm的话就简单了,直观上感觉,可能改一下1/5这个电流配比就可以。
...

您好,我还是没太理解您说的改变电流配比。两幅图中,红字是nmos输入时的电流分配,黄字是pmos输入时的电流分配。是不是要在这两个状态下,调整cmfb尾管电流源,让单路的电流从6变到10?

网友B:
轨对轨输入的话,多做一个cmfb反馈在另一端就好了,做的好的甚至可以反馈到所有偏置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还是没太理解您说的改变电流配比。两幅图中,红字是nmos输入时的电流分配,黄字是pmos输入时的电 ...

思考了一下,改变cmfb输入对的尾电流比较困难。可以再做一个cmfb,反馈在上端,这种我就没做过了,只是看过,你可以找一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轨对轨输入的话,多做一个cmfb反馈在另一端就好了,做的好的甚至可以反馈到所有偏置管。 ...

请问是做两个cmfb反馈,然后及时关断吗还是两个从始至终都一直在工作?感觉这种二极管做负载的电路,很容易不对称,导致反馈出问题。图中是我的cmfb反馈回路,当下就不对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考了一下,改变cmfb输入对的尾电流比较困难。可以再做一个cmfb,反馈在上端,这种我就没做过了,只是看 ...

我想了个邪招,做到了。如图,就是检测A点的电位,来控制cmfb尾管的开启和关断,0v和4v下所有管子也都是饱和的。但我这个cmfb就是容易不对称,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或者我可以用五管运放,然后做弥勒补偿吗?。。这个弥勒补偿我不太懂,还希望能赐教一下。麻烦您一直回复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做两个cmfb反馈,然后及时关断吗还是两个从始至终都一直在工作?感觉这种二极管做负载的电路, ...

不对称一方面是因为主运放的系统误差,另一方面是二极管负载的cmfb增益不足,所以五管运放的高增益比较友好。你可以五管运放和二极管负载的低增益运放一起用,输出到不同的尾电流偏置端,然后五管运放的输出挂大电容,整体形成带前馈补偿的三级运放。
前提是了解什么是带前馈补偿的三级运放,并懂得如何计算零极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个邪招,做到了。如图,就是检测A点的电位,来控制cmfb尾管的开启和关断,0v和4v下所有管子也都是 ...

这个做法太粗糙了,不对称不是什么问题,本质就是cmfb增益太低,举个例子,考虑cmb增益非常低,那么cmfb输入级尾电流即使完全流到一个管子也难以保证输出共模到vcm。换成五官运放就是增益增加了,尝试挂个补偿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