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 irun command line文件如何添加

楼主(2025-06-24):
大家好,题主现在在做SOC TOP的 irun AMS混仿,需要用到tcl file去给数字部分内部信号force一些值,用的是GUI,没有用命令行跑;现在觉得应该把tcl file的路径写在文本中,然后放到irun command line中去让irun读取,但不知道这个文本的后缀怎么写才能让irun读取,题主试过irun_cmd.cmd/.options之类的都识别不了,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前辈大佬能指点一二的,谢谢大家!

AMS file 设置以及irun报错如图所示

AMS文件设置

AMS文件设置

irun报错

irun报错

网友A:
file type 没关系,重要的是里面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 type 没关系,重要的是里面的命令

嗷嗷感谢回复,我光看那个报错感觉像是文件格式问题,那请问这样写可以吗,举个例子,就像用命令行跑xrun一样:

xrun -sv -f /path to file_list -incdir /path to head_file.vh

网友:
引用 楼主:
嗷嗷感谢回复,我光看那个报错感觉像是文件格式问题,那请问这样写可以吗,举个例子,就像用命令行跑xrun ...

如果你是想用AXUM flow

可以把所有的args 放在一个文件里面,比如叫input.f

-access +rw
-gui
-input input.tcl
-profile
-v ../src/dut.sv
-v ./anaLoad.sv

./tb.sv

然后,打开terminal, 执行xrun -f input.f &
结果会在simvision 查看

帖子的开头,你的问题应该是AVUM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