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mbist

楼主(2025-06-24):
大佬,求助一下,在插完mbist逻辑,使用VCS工具对ICL进行仿真时,显示ICLNetwork中.v.cfg识别不到。我是需要修改这个tb中文件的路径吗?感觉很奇怪呢

网友A:
相对路径地址错误了?改成绝对地址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路径地址错误了?改成绝对地址试一下

那个.cfg和.po我已经改成绝对路径了,就是这个.vec文件,报的错误很奇怪。我在ICLNetwork.v文件也没有找到ICLNetwork.v.0.vec这个文件名,工具报的620行看不懂,哈哈

网友B:
把向量放到仿真目录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向量放到仿真目录下试一下?

感谢大佬,果然得这样,谢谢啦

网友C:
好好看一下testben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看一下testbench

谢谢佬,目前环境已搭好,就是仿真的4个case:ICLNetwork、JtagBscanPatterns、MemoryBist_P1、MemoryBist_ParallelRetentionTest分别需要看什么信号?仿真的是什么,还不懂,我需要先把testbench搞懂吗?

网友C(2025-11-23):
得一点verilog 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一点verilog 基础

感谢,生成的代码大概可以看懂,工具背后的逻辑算法还有点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