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在哪加buffer?加多少?

楼主(2025-06-24):
1. 对于时钟buffer能不能直接在时钟生成电路加很多,后面的各个模拟电路模块就不加了
2. 据说应该隔一段距离加一些buffer,为什么不能直接在一开始就把buffer堆很多呢?
3. buffer的数量一般怎么确定呢?按照1:2:4:8的尺寸加4个就可以了吗,所有需要buffer的地方都这么加吗

4. 最近在做Pipeline ADC,不知道该怎么加buffer,大佬们能不能推荐一些资料和论文有讲述相关知识的。

网友:
1/2R*1/2C+1/2R*1/2C<1R*1C

网友:
1:2:4:8是按驱动能力来的,驱动能力够就不加了,不够就多加几个

网友:
可以。看layout布局以及IP需求,200um~500um插一级。为什么,抽rc寄生参数仿真验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