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的SSI IP中 XIP功能为什么不会发送Instruction

楼主(2025-06-24):
请问synopsys的DW_APB_SSI IP中的XIP功能为什么不会发送Instruction,我看介绍也是只有Address + Data 阶段。这里没有Instruction阶段 SPI Flash那边能正常识别吗? 下面附一张SPI Flash的时序图:

难道synopsys 把 Instruction给固化了吗,但是我在Databook中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并且也没有Instruction的配置信息。

求用过的大佬们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配置长度,没有配置instruction的具体类型 数值把

我看了一下DW_apb_ssi databook:
  • 确实没有配置instruction code的寄存器,xip read描述里也确实没有instruction phase,说明DW_apb_ssi在xip模式下不支持发送instruction。
  • 因此你就需要使用支持“XIP Mode Directly After Power-On”特性的flash,支持该特性的flash可以不使用instruction。以下描述均基于镁光MT25Q系列flash。
  • 但是需要先将flash配置为使能“XIP Mode Directly After Power-On”,这就是3#楼说的“需要先让nor flash进入xip mode - 采用magic code”。
  • 至于配置flash进入xip mode的方式,有两种:a. Using 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b. “Using Non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区别在于a适用于芯片不需要从xip mode boot的场景,b适用于芯片需要从xip mode boot的场景。你可以看一下flash的databook里“WRITE REGISTER Operations”里,有对应的command(或者叫magic code)

此外DWC_ssi的xip mode功能更强大,可以配置instruction code,且支持boot mode。

网友A:
一般而言,需要先让nor flash进入xip mode - 采用magic code. 对于读而言,也没必要发"读"指令了,省掉一些开销

网友B:
SPI_CTRLR0.INST_L可以配置instruction的length,包括0 / 4 / 8 / 16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_CTRLR0.INST_L可以配置instruction的length,包括0 / 4 / 8 / 16bit

这个只是配置长度,没有配置instruction的具体类型 数值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需要先让nor flash进入xip mode - 采用magic code. 对于读而言,也没必要发"读"指令了,省掉一些 ...

大佬这个Magic Code 怎么理解,ssi这边不发Instruction  ,  nor flash那边也能识别?

网友:
类似这样的一个特殊八位字节。XIP 模式下,DW_APB_SSI 发送的数据就是 APB 的读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