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S-ADC比较器选型: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做比较器行吗?

楼主(2025-06-24):
1、设计了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如图所示

它的AC仿真特性如下

2、想设计14bit的SS-ADC,可行吗?采用什么比较器比较好呢?

楼主:
当使用上述运放做比较器时,输出如下

输出为什么会这样?纯新手求大佬指教

网友A:
SS-ADC是什么结构的a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ADC是什么结构的adc?

单斜,single slope

网友B:
SS-ADC是啥结构?比较器仿真无非动态和静态两种场景,每太看懂那个比较器的仿真想说明啥?常见的比较器很多,多级AutoZero,电流锁存等等,很多资料都有介绍。用放大器做比较,就看动态性能跟不跟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ADC是啥结构?比较器仿真无非动态和静态两种场景,每太看懂那个比较器的仿真想说明啥?常见的比较器很多 ...

你好,我想问为什么设计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做比较器时,输出会很乱,完全没有起到比较器的作用,需要怎么改进这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为什么设计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做比较器时,输出会很乱,完全没有起到比较器的作用,需要怎么 ...

输出会乱是指什么?精度和速度,都仿真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会乱是指什么?精度和速度,都仿真看一下

就是我发的最后一张图,这个运放是按比较器接的,应该输出高低电平吧?但是输出没有逻辑,看不懂

网友(2025-08-28):
看不到发的图,比较器工作时序上需要有复位的操作

网友(2025-09-30):
输入信号太快了,运放带宽不够,更不上比较速度,把Vin变化调慢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