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逻辑电路输出状态控制

楼主(2025-06-24):
逻辑电路如图
n1=0V时,输出只有一种状态0

n1=1.8V时,输出有两种状态0和1.8V,怎么把输出控制在1.8V这个状态?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想用右边的那个1.8V信号对n1做控制,那不就用一个与门就好了?这两个与非门n1 = 1.8V的时候就是两个反相器级联变成了一个latch,想控制状态需要用额外的逻辑门或者用一个mos去对一个节点强拉让它翻转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想用右边的那个1.8V信号对n1做控制,那不就用一个与门就好了?这两个与非门n1 = ...

用n1控制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n1控制输出

那就要有一个额外的端口来控制这个latch的状态,把它拉到你想要的状态上去,不然latch就是有两个稳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