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位宽问题

楼主(2025-06-24):
我想问下数字ic设计中位宽过大有什么弊端吗?
我老师说师兄的verilog,位宽太大了,写的不好,位宽太大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扇出有关系吗?

不是扇出,你就算是一万个bit,但每个bit驱动的逻辑很小,扇出也很小,主要是如果你拿这一万bit一起做逻辑,电路就会很复杂,逻辑深度会很深,综合工具为了使电路满足时序,优化难度就会变大。

网友A:
增加综合难度

网友B:
位宽太大,逻辑深度变大,综合难度增加,时序不好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宽太大,逻辑深度变大,综合难度增加,时序不好收敛

和扇出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综合难度

和扇出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扇出有关系吗?

没关系吧,扇出大是设计的问题,不是位宽大的原因,对时序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