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出现not define subckt时,记着有一种编辑cdsenv文件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5-06-25):
如图,有一种将empty.sp文件编辑到vituoso的默认配置文件中的办法,突然忘记怎么操作了。谁可以帮一下。

网友A:
那为啥不直接保存到runset里?lvs option-》database-》additional spice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啥不直接保存到runset里?lvs option-》database-》additional spice file

每次关掉virtuoso,都要重新设置

网友A:
额,保存到runset里了重启virtuoso为啥要重新设置

网友B:
这里涉及virtuoso导出CDL网表的过程和机制。
virtuoso+calibre的EDA组合,Calibre LVS过程中,提取电路网表是通过virtuoso提供的CDL网表导出功能。
virtuoso提供了一个变量“  auCdlPrintEmptySUBCKT”,此变量为t时,在导出网表时,会自动在网表中添加empty subckt,就不需要额外的empty subckt文件了。

可以放在libinit中,也可以放在cdsinit中,也可以放在cdsenv里。

  auCdlPrintEmptySUBCKT = 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涉及virtuoso导出CDL网表的过程和机制。
virtuoso+calibre的EDA组合,Calibre LVS过程中,提取电路网表 ...

试过了,不对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对呀

什么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不对?

加入上面那句话,跑LVS时,还是报错误。这个错误是与没添加empty.sp文件时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保存到runset里了重启virtuoso为啥要重新设置

抱歉,看错了

网友:
写在.cdsinit: cdlOutKeys = list(nil 'incFile "/path/xxx/empty.subckt")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入上面那句话,跑LVS时,还是报错误。这个错误是与没添加empty.sp文件时一样的。
...

怎么添加的?重启virtuoso了么?

1,官方文档提供的方法,是加在.simrc里。
2,有些PDK不需要额外的文件,是因为他们在.libinit中添加了这句。
3,既然.libinit可以,那么.cdsinit也可以。

以上3种都实测过。

4,你在问题里,提到了cdsenv,cdsenv涉及到变量的类别。我没找到,那恐怕就不能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添加的?重启virtuoso了么?

1,官方文档提供的方法,是加在.simrc里。

我是添加在.cdsinit中的,重启后发现没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添加在.cdsinit中的,重启后发现没效果

好的

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

了解了

谢谢了